梯形螺纹用于紧固时,其相对米制三角形螺纹优势在哪里?

楼主(2013-06-26):
    一般来说梯形螺纹用于传动的场合比较多,但是当螺纹直径大了之后,也有梯形螺纹用于紧固连接。我计算了同直径同螺距同等轴向受力条件下梯形螺纹和米制螺纹应力,发现梯形螺纹齿根处应力高于米制螺纹,由于担心应力高了出现螺纹断裂问题,所以前来贵区请教,不知各位是如何理解的?
    简单的说,在同等轴向力下用于紧固,梯形螺纹、普通三角形螺纹哪个更可靠(不断裂)?

网友:
压力角不同,普通螺纹压力角是30°,而梯形螺纹是15°。
不了解具体区别,但从理论上讲,梯形螺纹那种应该比较容易拧卸。

网友A:
按楼主的意思,不能说梯形螺纹跟米制螺纹,一般讲米制是用来区别英制的。楼主说到应该是梯形螺纹跟三角形螺纹,梯形螺纹用于传动,如果用来紧固,由于其螺旋升角比较大,不易自锁,其紧固效果一定不好,也就是说很容易松脱;同时,由于梯形截面,其接触面大,传递运动时耐磨损,能承受的力更大;三角形螺纹的特点正好反过来。

网友(点评):
合理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楼主的意思,不能说梯形螺纹跟米制螺纹,一般讲米制是用来区别英制的。楼主说到应该是梯形螺纹跟三角形螺 ...

多谢提醒!确实是三角形螺纹。
梯形螺纹在传动上存有优势,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有疑问,为何能承受的力更大?

网友(点评):
齿形角度小(30度),齿高大,在受力时承力的面积大,也就是受力时不容易被破坏。你仔细查一下手册,比较一下相同直径下的牙型尺寸就明白了。

网友:
梯形螺纹 260压力机上丝杆上用没问题,受压力大

网友:
楼主应该是弄错了,米制螺纹和梯形螺纹不能一起谈,他们不是对立关系

网友(点评):
但是在有些场合可以通用,呵呵。有通用性了,那便会比较个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