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排量汽车发动机缸盖上的凸轮轴怎么没有轴瓦啊

楼主(2013-06-26):
     请教大家,今天在客户处,发现铝合金缸盖上凸轮轴在装配时,是没有轴瓦的,是孔和轴直接接触的,上面盖上轴承盖,这样不会磨擦吗?
    但是凸轮轴上是有喷油孔的,个人猜想,是不是靠高压喷油使轴悬浮在孔中啊,周围包裹着一层油膜进行工作啊,请了解的朋友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另外想问一下,在柴油机上,凸轮轴是有轴瓦的,而在汽油机上,则很少有,请问在什么情况下进行区分,谢谢!

网友:
柴油机上也有没瓦的
具体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A:
凸轮轴是空心的,中间是油道,机油通过油道分配到各轴颈,没有衬套这样做一般是为了结构简单紧凑,减少零件数量,节省加工时间和衬套材料,降低成本,凸轮轴的负荷较小,润滑良好的话寿命也很长的,有些柴油机也是无凸轮轴衬套的,比如康明斯的B系列,只有第一道有衬套的

图上的是哪款型号?好像有点不一般

网友(点评):
还是专家解释的明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轮轴是空心的,中间是油道,机油通过油道分配到各轴颈,这样做一般是为了结构简单紧凑,减少零件数量,节 ...

    谢谢你,我明白了,轴确实是中空的,而且在各个轴颈是有喷油孔的,你说的有道理,感谢!

网友(点评):
呵呵,不客气,你知道这款发动机的型号吗?或者厂家,看这款发动机有点不一般

网友(点评):
双凸轮的还没见过,估计是12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凸轮轴是空心的,中间是油道,机油通过油道分配到各轴颈,没有衬套这样做一般是为了结构简单紧凑,减少零件 ...

网友(2013-11-17):
楼主的猜想是正确的,这个是通用五菱 B12系列的缸盖。

凸轮轴上有通油孔,瓦盖上也有油槽,旋转时会形成油膜来支撑整个凸轮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凸轮轴是空心的,中间是油道,机油通过油道分配到各轴颈,没有衬套这样做一般是为了结构简单紧凑,减少零件 ...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