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里用什么视角?

楼主(2013-06-27):
各位用SW是第一角,还是第三角??
第一角是我国标准,可在SW里默认第三角更适应一些~~!
各位是怎么用的?

网友:
有第一视角的选项,干吗不选,再说车间工人只熟悉第一视角,做的工程图是给车间看的。

网友(点评):
我总感觉 怪怪的~~~!

网友(点评):
第一视角好些! 要不工人看不懂的

网友(点评):
其实我觉得第三视角看起来顺一点,右视图在右边。脑子少转一个弯

网友A:
都可以进行切换,在选项里!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说,我个人愿意用第三角做图,出图前再改成第一角再出图纸。是吗??

网友:
楼上正解,软件只是服务的,没规定什么,ug、proe亦是如此,默认第三视角

网友:
每个企业应该都有自己的规定吧,要不不就乱了套

网友:
楼主,可以根据公司具体情况选用视角方法
软件里面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进行切换,在选项里!

应该可以吧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