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保证圆盘平面和连接轴垂直啊?

楼主(2013-06-27):
最近接到一个零件,要求加工一个圆盘并在圆盘中心焊接一个连接轴,圆盘和连接轴都需要热处理调质。我们做的方法是先在圆盘上打一中心孔,然后车连接轴(有一台阶),再进行焊接。这样做出来之后发现圆盘平面与轴有很小的倾斜,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做到轴与圆盘平面垂直啊,谢谢大虾们给点提示!

网友:
可以让轴留够余量,焊后在加工,保证垂直,不过之前这个倾斜要很小

网友:
你的做法很不错,焊之前应该会考虑到留加工余量的

网友:
有三种选择:
1.选择工装焊接,先对好位置,垂直度等,固好,再焊;
2.圆盘中心孔与连接轴高精度紧配,再焊接;
3.留余量,焊后再加工。

网友:
按楼主所说焊接肯定会产生焊接变形,还是焊后加工吧

网友:
能不能加工出一段锥度  然后再焊接

网友:
果断焊接后加工

网友A:
要看零件大小和要求精度如何。不是很高的话,可以打表,校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零件大小和要求精度如何。不是很高的话,可以打表,校正。

赞同,但不知道多大的范围可以校正,记得以前做气门校直,用铜棒敲,大于8丝就得分开校二次并回火

网友(点评):
没有精度要求、尺寸等等,没法说的清楚。但这不是个复杂的事,你自己试验几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