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B/ZQ3815-86是什么标准

楼主(2013-06-27):
请问有没有JB/ZQ3815-86标准呀,现在改为什么标准了,怎么网上都找不到呢?

网友:
没有此标准,楼主要查标准的话,可直接按关键词查找

网友:
网上找到的答案:

原机械部重型矿山标准,JB/ZQ 为原重型矿山机械局企业标准。其中的Z为“重”字的拼音字头。Z→指导性;Q→企业(标准)
JB/ZQ是重型机械标准,由西安重型机械研究所负责的,西重所、象一重、二重,太重、沈重、大重、上重、太矿、洛矿、沈矿、太矿液压研究所共同制订的。现在很多都已经被JB或者JB/T标准替代了

JB/ZQ3815-86具体是什么不清楚,应该是重型机械上面某个部件的标准。这些旧标准10多年前就被替换了。新书中见不到了。

网友:
JB/ZQ 3815-1986  钢板用扩口式焊接直角接头体(14mpa)
标准状态:已作废
废止时间:1996-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