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找找这种蜗轮蜗杆机构

楼主(2013-06-27):
我想直接买一套这样的机构,不知道能不能定做。

网友:
这么像升降机构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蜗轮蜗杆微调角度的,电动手动两用

网友:
有标准配件,不过是用于凹版印刷机上的,有些手摇磨床上也有类似微调进刀的结构,明显你图上的是非标件,自行设计的

网友:
怎么调间隙,没看出来

网友:
是靠滚花的圆柄调他们的间隙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蜗轮蜗杆微调角度的,电动手动两用

是的,我就是想采用标准件,直接买一套来装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