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件图纸中这个材料是什么意思啊,德标的

楼主(2013-06-27):
材料:steel 1.0972 +ZE 25/25 DIN 10149/10131
protection mark:DIN 34

楼主:
我查了,没查到,

网友(点评):
花多久去查? 关键词? 搜索工具是哪种? 俺花不到3分钟已经找到相关说明,基本可以确定帖子上的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查了,没查到,

你真厉害,我就用的google 和百度

楼主:
只是知道是德标的一种标准,但是具体怎么翻译过来,真的不知道,请大侠赐教

网友A:
WARMGEWALZTE STÄHLE MIT HOHER STRECKGRENZE 高屈服强度热轧钢板
Material 材料
Mechanische Eigenschaften  力学性能
EN 10149:1995  德国标准号 你问的DIN 10149/10131 即此, DIN 德文为:Deutsches Institut für Normung e.V.  中文为:德国标准化学会, 10149为上图的文件,1995年版,10131估计是修订版。
Zugfestigkeit 拉伸强度
Zinkauflage 锌图层

具体参数数值可参照下表, 表的最后部分有 +ZE 25/25 的解释,单词不懂得可以用google。
补充:如果不想下载附件,可看下图。

网友(点评):
DIN EN 10131:2006-09 :Cold rolled low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or cold forming - Technical delivery conditio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RMGEWALZTE STÄHLE MIT HOHER STRECKGRENZE 高屈服强度热轧钢板
Material 材料
Mechanische E ...

谢谢大侠,ZE 25/25貌似是电镀锌的意思,钢板两面都要电镀锌,25是厚度的意思,但是这两个25好像不是一样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