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计个小机构实现该动作

楼主(2013-06-27):
如图所示,物体沿着箭头方向在该输送线上匀速直线运动,当物体到达输送线末端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将其推到平台上边。设计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槽轮运动的模式都感觉不够美观。望社区朋友帮忙出出注意。运输线速度很慢,物体重量约500克。

网友:
没有图啊??

楼主:
不好意思呵呵,刚上传了

网友A:
用气缸捅。

网友(点评):
流水线尾端加个挡板和接触感应器,工件接触到挡板后,用气缸推;

网友(点评):
大侠思维没有楼下发散啊。哈哈

网友(点评):
说实话,花几十块钱买个大风扇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气缸捅。

为了节约成本不能用光电、气缸这些东西,就想设计个小机构,巧妙点的来实现这个动作。

网友(点评):
连杆机构! 或者干脆,减速机输出轴上加个:连杆,向,发动机内部连杆那样的结构,

网友(点评):
你将下输送带右端缩短,将上输送带下端伸长,啥玩意儿都不用,物品咣当掉在上输送带上。

网友(点评):
500克小缸就可以了,几十块钱而已呀..

网友(点评):
再巧妙也得需要动力吧,不用气缸就用电机?电机也要用钱,很多化工行业包装输送都是用气缸推的形式的

网友(点评):
大哥,汽缸还贵啊

网友:
平台与物体相对高度 ?  再者平台位置是否可以微调?  调整范围多大?

网友B:
用一块铁皮,45度角一挡,东西顺过去了。

网友(点评):
原来做多工位上料,曾经考虑过这个方案,后来领导嫌简单了,体现不出技术含量,改成了机器人,⊙﹏⊙b汗

网友(点评):
你们老板有钱,,..哈哈...

网友(点评):
这就是节省成本。。。。机械人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了节约成本不能用光电、气缸这些东西,就想设计个小机构,巧妙点的来实现这个动作。

不太明白逍遥的意思

网友(点评):
你那个上平台是不动的?没注意。以为也是输送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了节约成本不能用光电、气缸这些东西,就想设计个小机构,巧妙点的来实现这个动作。

物料落到平台式有姿态的要求吗,要是没有,只是简单输送,我觉得逍遥处世讲的直接跌落的方法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物料落到平台式有姿态的要求吗,要是没有,只是简单输送,我觉得逍遥处世讲的直接跌落的方法可行。
...

关键牵扯到个换向问题。

网友:
我感觉10楼的建议挺好的,经济实惠,像楼主说的领导嫌没有技术含量,这个问题好解决,你把叫法改一改不就行了,你别说铁片挡板呀?说叫自动转向90度机构什么的?你自己起个专业一点的名称

网友(点评):
果然是中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一块铁皮,45度角一挡,东西顺过去了。

45度結構一擋,再利用高度差,可以順利將物品轉90度後滑入到平台上

网友D:
气缸+加磁性开关,推杠锁Z方向直线导轨平台,产品两端加光编检到位,到位后气缸动作,速度与力度控制加减压阀 ,限流 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缸+加磁性开关,推杠锁Z方向直线导轨平台,产品两端加光编检到位,到位后气缸动作,速度与力度控制加减压 ...

没那么复杂一个气缸一个光电限位就搞定了,关键是现在不让加那些东西,用最低的成本实现那样的动作。

网友E:
根据现场情况用几个斜面顺过去就是了,不用纠结动力问题,看楼主的意思,动力当然是输送带的原始动力提供!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现场情况用几个斜面顺过去就是了,不用纠结动力问题,看楼主的意思,动力当然是输送带的原始动力提供! ...

结构制约着用挡板了啥的还都不可行,其实这个动作就是物体走到输送线末端的时候给它一个力让他落到侧面的平台上就可以只要不继续往前跑,仅仅是落在平台上就这么简单,很多种办法可以实现,但是有一点你猜到了,动力必须直接或间接来自于输送线。

网友(点评):
物料的落到平台上的姿态有要求吗?

网友:
把那个平台移到流水线的头上。物体到了流水线的头上就自动掉下来了。把平台做成带坡度的,物体自己就滑过去了。呵呵!有点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结构制约着用挡板了啥的还都不可行,其实这个动作就是物体走到输送线末端的时候给它一个力让他落到侧面的 ...

落到平台上就好,基本没有什么要求

网友(点评):
答对了,用了转向斜坡就可以了哦

网友:
j要简单就用21#楼的方案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牵扯到个换向问题。

老大就不能一口气把话说完?就是输送线到平台后,需不需要转向?转的话,多少度?

最好不要说无所谓。到后面东西的方向乱七八糟,那就更不用谈什么美观了,更不用说那平台上,能堆多长时间的物料了。

还有,你希望加进去的这套机构也好,这张铁片也好,你总得给人一个可安装位置和空间大小吧。

送来的物料间距和方向能不能得到保证?

人家说一个主意,你否认,理由也模糊不清。。。

咱们又不是天朝的新闻发言人,“基本上”之类含糊不清的词儿,最好扔得远远的。

网友(点评):
哈哈,说的不错,设计要严谨

网友(点评):
这位老大是个高手!

网友(点评):
呵呵,我是自己设计不咋样,专挑人家毛病的臭家伙。。。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那么复杂一个气缸一个光电限位就搞定了,关键是现在不让加那些东西,用最低的成本实现那样的动作。

那也行.如果控制精度不做要求的话

网友:
另一种方法,线末端加几根滚轴,工件自动滑落到托架,托架两侧挡板限位,旋转气缸转向90度 ,工件再滑落到 平台

网友:
再一种.带坡度的铁皮 滑梯,转90度,顺落到平台吧..

网友(2013-08-11):
在平台平行的对边,装个气动杆顶过去。最好输送线到平台的前边,后边用光杆。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
要不再加一个换向输送线吧

网友:
就是啊,怎么看不见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