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夹头,这样是不是出问题了??

楼主(2013-06-27):
我是做电子的,梢懂点机械画图,最近买了个小雕刻机,给客户打样, 由于对机器一窍不通,现在有很多麻烦。
机器来了,我试操作了之后,发现刀具 夹子有问题,就是刀夹上去左右摇摆,随着转动而偏移。
问题,是不是我的这个子弹头应该伸出套子一点啊,目前是伸不过来,怎么弄都是包在里面,还没法在正中央。

然后套子的问题,里面有一圈螺纹,但是这个螺纹被打扁了,这是不是原因啊。
我试机的时候,用6毫米的刀,随便装上了,但我的程序不对,刀具猛的下行,重重的跑了一道,我急停了。

是不是装 刀的时候,那个子弹头的凹槽,应该嵌到套头上去啊?

Bree

网友:
看了楼主的描述  建议楼主找专业的人操作   虽然没操作过雕刻机  但我想和数控机床也差不多  搞不好会出事故的

网友:
使用时要先将弹簧夹头按图装在螺帽里

网友(点评):
已经正解了。

楼主:
谢谢广州粤研钟彦华
所以说我装的方法不对啦?
我装的时候,一直都是不固定的,可能损坏以后,再也不能装对了。纹路被破坏了。

网友(点评):
换个,没多少钱 建议用好些的夹头,对主轴有好处,这夹头看起来就不是很省心。

网友:
一声叹息:
楼主对机械基本空白,但直接做老板以及技术工程师以及技师。
建议找略微在这个行业做过两年的技师。你抄单就可以了。
同时佩服楼主的闯劲。

网友:
你换一个夹头跟夹套试试不就知道了,又不贵。

网友:
夹头要按到夹帽里面去

楼主:
我在国外找不到人教我呢,只有自学和请教各位。
我的产品比较 单一,本来认为操作也是简单的。

网友:
凡是有切削运动的机械,主轴上的所有夹具,刀具都要旋转平稳,不能有跳动产生。不然就向你那样,夹具和刀具,或者产品要报废。

网友:
也难为楼主了,毕竟隔行。

网友A:
我日。佩服。你那个夹头就没装进去啊,装的时候吧夹头歪一点,夹头上的那个槽先别到螺帽的那凸出的一圈里,就是你说的那个打坏的螺纹,再用点力向下一按就好了,一定要先把夹头装在螺帽里之后再旋到刀柄上,有些人是把夹头先放刀柄里再旋螺帽,就容易出现你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日。佩服。你那个夹头就没装进去啊,装的时候吧夹头歪一点,夹头上的那个槽先别到螺帽的那凸出的一圈里, ...

是啊是啊,我就是急着拭机,没想到装刀还有要求。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画的不错,看上去一目了然,我只知道怎么装什么原理,就是没能画出来

网友:
是弹簧夹头没有装到底部,装得时候弹簧头斜着塞进螺帽,稍用力压平,一手抓住弹簧头,一手转动螺帽,弹簧头就进去了。然后把螺帽拧在刀杆上,装上钻头,最后拧紧螺帽就可以啦

楼主:
感谢华丽逆袭----我确定是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