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螺纹规格是多少,英制55° 24牙,小径34左右,为什么查不到?

楼主(2013-06-27):
如题,谢谢指点!!

楼主:
补充一下,是内螺纹或管螺纹

网友:
是不是搞错了,或者标注错了!  英制55° ,小径34左右? 应该是11牙啊

网友(点评):
说的对,我觉得查每英寸牙数也是个办法

网友(点评):
用牙规测得确实是24牙,英制55°,但是我也是在很多资料上查不到,后来看部分资料介绍说可能不是标准的,但是螺距是肯定的,小径的误差也不会很多,只能配做了,谢谢了!

网友(点评):
谢谢,24牙没错,55°也对,小径会有点测量误差但是不会很大,可能不是标准的螺纹的原因吧,

网友A:
我这里有本书上面有,本来想拍个照片,无奈模糊不清,就给你打字打上来吧:
螺纹牙型55°的螺纹有:
1、直牙管螺纹:字母代号G,公称尺寸1/8-6英寸,螺纹无密封(功能);
2、平行管螺纹(内螺纹):字母代号Rp,公称尺寸分2种,1/16-6英寸和1/8-3/2英寸,螺纹密封,用于螺纹管、配合、螺纹管接头;
3、锥形管螺纹(外螺纹):锥度1:16,字母代号R,公称尺寸和应用同上。
4、惠氏螺纹,非标准
小径34左右的规格有:
1、惠氏螺纹1 1/2”,大径(公称尺寸)38.10,中径35.39,小径32.68
2、直牙管螺纹G1,平行管螺纹(内螺纹)Rp1,圆锥管螺纹(外螺纹)R1,大径33.25,中径31.77,小径30.29.

网友:
应该是1寸的圆柱或者是1寸的圆锥管螺纹。直径34mm可能是你尺量误差。

网友(点评):
是圆柱螺纹,直径可能测量的有误差,不过标准上接近的都没有,牙距是牙规测得,估计是非标的东东,谢谢你!

网友:
查美制标准。可能不是英制的。

网友(点评):
可能不是标准的,牙规测量是55°英制,小径可能有误差,现在作为非标给车间配做了,谢谢您!

网友:
我看的这个书上是德国的,美制螺纹好像没有55度的

网友:
有24牙的,但径不对,今天刚测一11牙Rp1寸的密封锥管圆柱内螺纹

网友(点评):
恩,是的,有24牙的就是尺寸不照,所以估计不是标准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本书上面有,本来想拍个照片,无奈模糊不清,就给你打字打上来吧:
螺纹牙型55°的螺纹有:
1、直 ...

谢谢您,辛苦了,应该是非标的,交给老师傅去配做了,牙规测量的是每英寸24牙,英制55°,现在貌似很少用了!

网友:
挣点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