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KT跟APMT的刀片区别?

楼主(2013-06-27):
APKT跟APMT的刀片区别?

楼主:
APMT跟APKT的刀片是不是加工精度以及吃刀量的问题?

网友A:
区别在于M和K,是刀片的精度,K的精度比M高,具体数值要查一下相关手册。

网友B:
不知道LZ说的是不是车刀,如果是的话;A表是85°平行四边形,P表示后角11°,M是公差等级,T是槽孔代号。

网友:
APMT 是模压级精度,APKT是研磨级精度(K级精度比较低)  别的论坛看到的

网友(点评):
谢谢,刀具的学问真深啊~

网友(点评):
那APKT1604跟APMT的刀盘通用吗?

网友(点评):
研磨的精度比压模低?

网友(点评):
具体不清楚 只是看到了 就顺便转过来了

网友(点评):
K是研磨刀片精度里比较低的,一般都是G级或者E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区别在于M和K,是刀片的精度,K的精度比M高,具体数值要查一下相关手册。

那APKT1604跟APMT的刀盘通用吗?

网友(点评):
要看整个型号,因为就算同样是AP16的刀片也有不同的厚度。

网友(点评):
其它的我不知道,我的刀盘通用没问题

网友C:
第三个字母代表刀片的公差等级,M是最低等级,刀片直接模压,未经修磨的;K的公差等级更高。如果两种刀片只有第三个字母不同,一般都可以通用。比如APKT160404和APMT160404肯定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点评):
那哪个适合精加工,哪个适合粗加工?哪个可以吃刀量大点?

网友(点评):
同样是1604的刀片也不能通装的,还要确认刀片厚度,之前我就发现了,还发了贴。1604居然有好几种厚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LZ说的是不是车刀,如果是的话;A表是85°平行四边形,P表示后角11°,M是公差等级,T是槽孔代号。

如果是A**T的刀片就能通用吗?

网友:
原来一直用的精度最差的M级,还好要求也低

楼主:
呵呵。我们厂一直用的是M级的。。幸好了解了。不知道K级和M级的精度差多少?

网友:
APMT和APKT,二款刀片不通装,M和K不单单是公差的不一样,MT是日系刀片的一种,主要是用来开粗,KT是山特维克专利的一种,主要是用来精加工。因为日系机床在沿海比较多(BT标准)价格比较便宜。比较通用,山特维克因为专利的原因,正规厂家的资料是不敢放此型号上去卖的。

网友(2014-06-16):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LZ说的是不是车刀,如果是的话;A表是85°平行四边形,P表示后角11°,M是公差等级,T是槽孔代号。

你说的是错的,APKT和APMT都是铣刀片的编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第三个字母代表刀片的公差等级,M是最低等级,刀片直接模压,未经修磨的;K的公差等级更高。如果两种刀片只 ...

加工都是一样的,就是制造精度等级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A**T的刀片就能通用吗?

不是的,要看第二个字母和后边的数字,第二个字母代表刀具后角,后边的数字代表刀片的外形尺寸,都一样了才能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工都是一样的,就是制造精度等级不一样

一个是直接压铸的;一个是压铸后磨削的。

网友(2014-10-18):
引用 网友A:
区别在于M和K,是刀片的精度,K的精度比M高,具体数值要查一下相关手册。

新来的,请多多关照。
。。。想问一下, 这个“相关手册”是什么手册呢?希望能告诉一下。之前没搞过这个,不知道。
多谢指点!

网友(2014-12-02):
这个是株钻方肩铣刀所用的刀片,外形轮廓是一样的具体可以看下株钻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