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愚笨 关于步进电机扭矩 大侠们进来点一下

楼主(2013-06-27):
步进电机的扭矩是不是就是说 按电机轴的直径来算的?
  如果电机轴连接同步带轮或者齿轮 通过直径还的计算扭矩?

网友A:
唉....问题描述得不清楚呀.

网友:
时扭矩决定的轴径,本末导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问题描述得不清楚呀.

我想说扭矩能不能换算出电机本身能带动多大的负载 。。

网友:
你告诉我怎么发图片,我告诉你怎么算。。

我知道怎么发图片了。明天画个小图告诉你怎么算。。

网友:
设计的时候先算负载扭矩T=W*R
然后再查下电机的扭矩多少,看是不是大于负载扭矩。当然还要乘上安全系数。

第二个图同样的,先算负载扭矩,T=W*R2/R1
设计时选电机,扭矩是一个参数。选择电机时还要考虑其它的参数。

网友B:
扭矩就是扭矩,和电机轴径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扭矩就是扭矩,和电机轴径有什么关系?

电机的扭矩也与供电电压,电流有关系,一般给的是最大扭矩。T=R*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