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蹦刃问题

楼主(2013-06-27):
    最近使用的硬质合金钻头经常出现刃带处崩裂现象,以前也有过,但不多。刀具厂家没有变过(国产刀具),加工条件和参数也未更改。
1)大隈立加,热涨刀柄夹持,油缸夹紧工件
2)S=3000,F=470
3)铸铁直盲孔,深度92mm,每加工10mm抬刀一次(设备不带内冷)
4)奎克6000切削液,浓度7%-10%
不知加工参数是否合理?之前也一直沿用此参数,也未频繁出现此情况

补充内容 (2013-6-27 23:05):
不好意思,忘了补充。刀具大小为D10.8,刀具是新刀,未重磨过~

网友:
从第三幅图看  钻头磨的小于了118°  就是说两侧后角有点大  造成副刃受力比较大
可能吧

网友:
也许可能,降低冷却液浓度到3%

网友(点评):
钻孔时浓度应该更高吧?我记得应该超过10%的。

网友(点评):
也许要浓一些,球铁和灰铁要求也不一样,这钻头基本是被末子高速挤甭掉的,我觉得可能是冷却液太浓造成末子黏度过大。

网友(点评):
好像没用过那么低的浓度~

网友(点评):
浓度低容易锈

网友(点评):
铸铁好像不加水的。更何况合金的

网友:
铸件是不是不合格,含有杂质之类的

网友(点评):
铸铁件,存在有砂孔的情况,但是除了砂孔这个原因外不知是否还有其他原因?(铸件砂孔不可控)

网友:
钻头质量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点评):
嗯,也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请查看一下冷却液,冷却液可能没有恒定进给

网友(点评):
现场查看过,先出水,后钻孔,加工过程倒没有开门一直看~外冷却,水压不是很大

网友:
排屑怎么样

网友(点评):
铁屑基本都是粉末状,况且每加工10MM就抬刀一次~加工完后,查看孔内残留铁屑不多

网友:
钻头磨法没有定心刃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明天上传磨好列样参考下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是不是铸铁杂质比较多。    加工铸铁没什么难度啊

网友:
转速会不会有点高了,感觉。

网友:
数据不够完整、多的在钻头?  没看到。
  零件呢?  夹具什么样?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版主。D10.8钻头,顶角135°(厂家定,一直沿用),加工合金铸铁,在一个预铸凸台上钻92深的直盲孔,外冷却。夹具支撑块和预定位块支撑定位,工件两端油缸夹紧。夹具一直沿用几年了~

网友:
信息不是很全面,初步分析是孔内有砂孔,行话叫缩松。  楼主看看零件,你每个都排查下。

网友A:
应该是加工出来的铁屑挤崩刃的,而且很可能是材料不好会有小块状材料崩出缠起来导致崩刃,可以3MM至5MM退下刀钻段时间看崩刃是否一样,至少可以确定或排除一种原因吧

网友:
国产的新钻头也要磨,特别是钻心要磨,看图三中横刃都没磨。从 楼主叙述的情况看,本人认为是钻头质量问题。

网友(点评):
严重同意 新钻头也要磨,图三中主切削刃有略微的弧型,从这一点看 应该不是新钻头,假货

网友:
钻头定心不好吧 重磨一下

网友:
这种断裂不太像磨损,很像冲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加工出来的铁屑挤崩刃的,而且很可能是材料不好会有小块状材料崩出缠起来导致崩刃,可以3MM至5MM退下 ...

是这原因啦!有钢的成分啦,切削参数是按铸铁设定的,碰到钢是产生排屑干扰,

网友:
建议把加工好的孔也发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
吃刀量是不是很大?

网友:
不会是铸铁表面含白口成分吧?

网友:
我这边是直接干钻的;要是你的工件孔壁要求不高可以试试

网友:
铸件可能有问题

网友:
用的什么钻头,看着是没内冷啊

网友:
钻头的问题面大, 其他问题估计不大, 国产的钻头不知道是不是大厂的呢,  小一点的厂子质量不可能控制的那么严呢,【也有可能师傅走了,学徒磨的呢, 抓不住要点,】
隐约记得 论坛里看到过类似的问题,连发了5.6张图吧,就是刃带 崩刃, 后来怎么解决的? 哈哈  换了一家刀具厂 修磨钻尖就好了。【也是估计啊,具体为什么刃带不崩了,2家刀具厂都不太容易讲的清楚】
钻头 是需要 技术的,  钻尖切削,切屑经过沟槽, 从尾部排出。  【和铣刀不一样,工作时切入工件,切出时排出,在 切入,在切出,如此循环,所以拍屑更及时 】 。这些是 个人的一点不太成熟的想法, 不合理的地方请大家指正,感谢

网友B: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6548&extra=page%3D37&page=4

请楼主 自己看看吧,找到了  大半个小时过去了,  今天是有这个心情了

希望能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6548&extra=page%3D37&page=4

请楼主 自己看看吧, ...

非常感谢刀切面!这篇帖子我也找到看了,但是感觉没有找到我想要的结果,所以再发帖请教大家!从帖子中【耶稣爱子】提到更换刃磨厂家后,得到改善,但是没有两家刃磨后钻头的对比图片,所以还是很迷糊。同时他的刀具应该是HSS麻花钻,双平面主后刀面刃磨方式,加工钢件,排屑不畅(个人见解)。我加工的是铸铁件,铁屑都是小颗粒状,多次抬刀,排屑的问题不大,加工后的深孔内残留铁屑基本很少。一般钻头正常磨损应该是切削刃和刀尖棱角处先磨损,目前的刀具基本是刃带处先损坏,像前面朋友说的,像冲击崩裂一样。同时我特意去铸造车间了解了一下,目前的熔化工艺:【炉料配比:生铁:废钢:回炉料 =1:1:1】。另外最近一批次的铸铁件加工情况还好,未频繁出现钻头韧带崩裂的现象。所以个人倾向于铸铁件的原因较大,存在砂孔或者其他杂质影响到切削,导致钻头韧带崩裂。至于钻头修磨方式的改进,目前正在和刀具厂家协商。同时,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谢谢!

网友(点评):
我看是合金的,看破损的缺口,还有沟槽的粗糙度, 楼主说的【同时他的刀具应该是HSS麻花钻,双平面主后刀面刃磨方式,加工钢件,排屑不畅(个人见解)。】 ,现在又很多厂家的钻头都是这样的磨法,山特维克R840...

网友(点评):
以及新出的R860,瓦尔特蒂泰克斯Alpha 2. Aipha4. 还有玛帕的钻头,三菱的也有几款是这种磨法,估计参数还是能适当优化。 是不是像楼主说的那样 我就不清楚了,个人工作经验也不长,嘿嘿。

网友C:
如果楼主的铸件没有问题、夹具和刀具安装没问题,用株钻的合金钻,加工几百米问题不大。

     钻头的钻尖有问题,那只会是加工困难,断钻头,烧结什么的情况,而不会是在刃带部分,这种现象的解释有
1、工件移动;
2、零件有缩松--”砂孔“;就是铸件有常人说的“砂孔“,你去一个一个排查下,估计看了50 个, 你就会有收获。
3、发生的概率很小-------刀具安装不稳定,何况还是热涨刀柄。顺便问下,你的刀柄直径检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楼主的铸件没有问题、夹具和刀具安装没问题,用株钻的合金钻,加工几百米问题不大。

     钻头的钻 ...

株钻的合金钻也用过,之前定制过另一规格的株钻的合金钻,试切的时候也出问题,后面不断完善后才稳定,基本上试切刀具很少能一次成功。不敢绝对的说株钻的刀具好或不好,只是适合我的加工材质和加工条件的刀具才是好用的刀具,品牌的东西,相对采购而言吧!
1.工件松动的问题,当时也考虑到,特意去检查了夹具,问题应该不大。不过也是一个关注点。
2.零件的‘砂孔’或‘杂质 ’情况,还有待再跟踪一段时间看看。
3.BT50-ISK14-100的刀柄,正河源的新刀柄,不过是东莞的分厂做的,和台湾原厂货会有点差距。钻头柄部Φ14h6,量过,在公差范围内,刀具安装不稳定的这个概率应该很小。
目前同一工序,主轴带内冷的建荣精机使用同一厂家的内冷直槽钻,较少出现钻头异常崩裂的现象~

谢谢版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株钻的合金钻也用过,之前定制过另一规格的株钻的合金钻,试切的时候也出问题,后面不断完善后才稳定, ...

株钻、也有直槽钻的哟。
 铸件本身就推荐用直槽钻。
    内冷是关键,你不用啄式钻孔法,会是神马样子?
    能看看那零件和夹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株钻、也有直槽钻的哟。
 铸件本身就推荐用直槽钻。
    内冷是关键,你不用啄式钻孔法,会是神马样子? ...

嗯,有啊,现在株洲钻石的产品算是蛮全的了!
问题是设备主轴不带内冷,所以无法使用内冷直槽钻。前面说到,我现在建荣精机就是用的内冷直槽钻。
每加工10MM退刀一次,算是啄钻的方式吧?况且现在并不存在排屑不畅的问题啵~

网友(2013-09-09):
一般钻头出现崩刃的话   可能是钻尖偏心  不在同一轴度上  如有需要的话  可以细聊  Q450969641

网友:
作为一名经销商  看这个钻头 很可能是做钻头的料子不纯  硬度不一致把

网友:
铸铁杂质多也是一种可能,还有就是刀具问题了 钻头头子是普通做法 可以改进

网友(2013-10-10):
转速太高了些,钻头打的深度比较深。估计在最后的30MM行程中,粉末铁削排削不太理想,给刃带处崩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