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班看到一个不认识的标注,回家查表没查到

楼主(2013-06-27):
哪位大侠见过这个,我回家查表只查到粗糙等级,请问可不可以理解为是5级-7级粗糙度?还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
这个符号哪个位置的数代表什么意义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的
刚又查了下  确实手册上没有明确能对上号的
难道是评定长度?能否将图纸拍个照看看?

网友:
表面粗糙度值5到7之间,我见到最多的是6.3

网友:
俺刚翻了下机械手册,这是表示去除材料,传输带5~7mm。传输带是指两个定义的滤波器或图形法的两个极限值的波长范围。。。当然这句话,一般人还是理解不了,所以感兴趣可以再看下这个粗糙度的定义了。我看了半天,也没看懂,也不深究了。

网友A:
没这样做的,谁画的图,去问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这样做的,谁画的图,去问他

图纸是一家国企单位拿过来的,不知道是谁出的

楼主:
不好意思,贴子是昨晚下班发的,今天上班把图纸拍下来给大家参考,,,,确实还没懂,还请大侠们给我看看什么意思这是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第三版第一册P2-115。取样长度的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第三版第一册P2-115。取样长度的标注。

那粗糙度是多少?

网友:
看上去最接近的就是这个意思了,但是我觉得应该问标这个的人才是最可靠的。

网友:
看图纸是哪个年代的,根据当时的检测手段来推测吧,这个估计是60~70年代的图纸,我理解更趋向于滤波器的带宽

网友:
滤波器不懂啊

网友:
学习了,感觉基础太薄弱

网友:
向大家好好学习了,说实话是真的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