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隙齿轮的设计,请教

楼主(2013-06-27):
请问大家谁有设计过两片叠加的消隙齿轮?用弹簧张紧的,指点一下

网友A:
现在都不用双齿轮的啦!都用双电机

网友(点评):
双电机是什么意思,用的是什么原理消除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不用双齿轮的啦!都用双电机

是的,但在低成本的压力下,精度要求不高的使用条件,还是选双齿消隙的比较好

网友B:
和工厂的工程师说过,老工程师说不适用,结果是去买根3m长的丝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工厂的工程师说过,老工程师说不适用,结果是去买根3m长的丝杠....

可是亚特兰的齿条齿轮用的就是消隙齿轮呀

网友:
这种消隙方式

常用一般为斜齿轮

在圆周不可转动的条件下   齿轮进行轴向移动

从而达到相对齿轮转动消隙

如果用直齿轮   使两个齿轮在圆周方向受力

一般为弹簧作用,小零件常见。

网友(2017-11-07):
我想做一个啊,需要哪些数据啊,谁能帮我做一个,付费。

网友:
消隙齿轮以传递运动为主,传递动力不行。

网友(2025-08-07):
楼主,找到答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