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材镀鉻后脱鉻,或者发黄生锈

楼主(2013-06-27):
钢材镀鉻后脱鉻,或者发黄生锈,请问下:这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各位朋友帮忙。

网友A:
是不是镀前表面没有处理,还有锈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镀前表面没有处理,还有锈层

我不懂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原因在里面。你知道脱鉻的原因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度好

谢谢,我知道是没有镀好,但是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懂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原因在里面。你知道脱鉻的原因嘛?

我也不清楚,有人说是遇到盐酸会使镀层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清楚,有人说是遇到盐酸会使镀层脱落

嗯,谢谢。但是这个没有遇到盐酸,镀好了,没多久就掉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镀前表面没有处理,还有锈层

正解

网友:
材料表面要除油去锈,镀铬好像还要个打底成,要先镀一层锌。
好像是这样的,不知道镀前酸洗磷化对镀层有什么影响,求大侠们科普。

楼主:
求大侠们指点迷津

网友(2013-07-27):
一般是脱脂-磷化-电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