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滚动轴承如何与轴承连接

楼主(2013-06-27):
深沟球滚动轴承如何和轴相连接,连接后如何将其固定在型材上,菜鸟求教。

网友A:
配合一般为过度配合,可压入或击入。过盈配合采取冷装或热装,冷装用液氮浸轴至不冒气泡,装上轴承;热装时可烤轴承。

网友(点评):
热油煮轴承,烤就有点过了哦。

网友(点评):
请教大侠,热装烤轴承是什么意思?只知见过油煮,用割枪烤吗?温度如何测量与控制?

网友(点评):
不是明火,用电热鼓风干燥箱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合一般为过度配合,可压入或击入。过盈配合采取冷装或热装,冷装用液氮浸轴至不冒气泡,装上轴承;热装时 ...

谢谢,过盈配合可否直接将轴击入到轴承里面,滚动轴承是不是通过轴承座与机架相连接,机械新人求解

网友(点评):
。。。击入到。。。大侠不妨直接拿个10Kg的锤子敲吧。我保证你装得够快,不过,那轴承能不能存活就另说了。

网友:
我见过的大轴承可以用压力机压入。过盈量大的话就不行了 。滚动轴承是不是通过轴承座与机架相连接?是的,这是最佳状态

网友:
1.内圈外圈与轴和孔的配合
2.内圈外圈的轴向固定

网友:
回复让我觉得天旋地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