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数控车左旋螺纹问题!

楼主(2013-06-27):
(图片)

网友A:
程序是可以的,不过一般都不选用往外拉,由于螺纹切削力较大,往外拉对装夹有影响!
内孔螺纹加工前的尺寸,可以根据与外螺纹的松紧来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是可以的,不过一般都不选用往外拉,由于螺纹切削力较大,往外拉对装夹有影响!
内孔螺纹加工前的尺寸 ...

上图中  加工左旋螺纹  转速  选多少合适哦!

楼主:
那位师傅 !能正解下小图! 多谢!

网友B:
用G92肯定不行,G92是先快速移到x轴再车螺纹,你是左螺纹又没退刀槽,刀是撞上去的,
考虑用内孔牙刀,主轴反转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G92肯定不行,G92是先快速移到x轴再车螺纹,你是左螺纹又没退刀槽,刀是撞上去的,
考虑用内孔牙刀,主轴 ...

G32呢!行吗

网友:
就用92就行了,不过事先需要切一个退刀槽就好了!

网友C:
有规定左牙一定要外拉加工吗?使用左刀,反着架刀,主轴反车,就行了

网友:
用g76就就可以。我经常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规定左牙一定要外拉加工吗?使用左刀,反着架刀,主轴反车,就行了

这话说的很有水平

网友:
坐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
刀尖向下装,正转也可以的

网友D: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请大家点评.
车左旋螺纹(反丝)的两种方法:1)主轴反转,刀往里走2)主轴正转,刀尖向下装,刀往外走(用G92需要有进刀槽;G32可不用进刀槽)
综合两种方法,还是用方法1比较简单,但是反转时,机床动力要小与正转,不适合大螺距罗纹车削.
不对之处,请大家指正

网友(点评):
数控车是变频器,原理是交流变直流,再交流,理论上正反转动力是一样的,现说了现在伺服主轴很便宜,性能秒杀齿轮结构,还怕动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请大家点评.
车左旋螺纹(反丝)的两种方法:1)主轴反转,刀往里走2)主轴正转,刀尖向下装, ...

我切的是 1.5的螺纹!  刀具正装    主轴正转   从左往右车!   G32编程      ! 能车!  就是 刀尖 易崩刀!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1862&page=1#pid2479779

网友E:
我记得好像回过你的类似的帖子 用G32斜进刀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好像回过你的类似的帖子 用G32斜进刀 就好了

右螺纹   我用G92  从右往左 切  好点!  左螺纹  我是 先  Z-   再 G01  X   再直进刀   后  G32到 Z2   的!   你说的  G32 斜进刀   不会呀!

网友:
哎呦 你用的是凯恩帝的机床 凯恩帝里面有G78增强螺纹循环程序 用这个循环程序 就不用退刀槽了 而且车的很方便

网友:
你这娃子 怎么总纠结这些问题。。

G76省省力力的事情

网友(2013-08-05):
一直按第一种在做,G0X31Z-37G1X28F100然后再用G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