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材料后面的的标准的含义是什么?

楼主(2013-06-27):
例如:45 φ6 GB/T3078-94 冷拉、45 φ8 GB/T699-99 热轧

我的问题是:
1、后面的标准GB/T3078-94是什么意思?
2、为何同一种材料不同的直径,标准不一样?

水平低,让大家见笑了。还请各位高手们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标准号不一样,除了材料,还设计到工艺等其它因素,比如上面的冷轧和热轧;另外再比如矩形钢管,也分结构用,车辆用等等。
不能光从材料和尺寸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号不一样,除了材料,还设计到工艺等其它因素,比如上面的冷轧和热轧;另外再比如矩形钢管,也分结构用 ...

感谢!

这是从我公司的推荐使用材料清单上抄下了的,问了好几个人都不知道,就上网来问了。我们一般这样的,φ4-5的零件,选前面φ6的材料,φ6-7的零件,选择后面φ8的材料,不知道为何标准不同。

网友(点评):
其他各位说的很好,可能因为某设计中两根轴的受力,工况不同,也有可能因为供料情况因素当时才做出如此选择。我想,这不应该是固定的,沿袭的原因可能一是上述情况没变,再就是后人没弄明白原因,只是抄袭。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这是从我公司的推荐使用材料清单上抄下了的,问了好几个人都不知道,就上网来问了。我们一般这 ...

标准不一样,使用场合也不一样啊。受力,结构,强度都有影响,还有采购是否方便等等,都是考虑因素。

网友(点评):
嗯,我去把那几个标准下载下来,对比看看区别在哪。 谢谢指点。

网友:
1. GB/T 3078-94 优质结构钢冷拉钢材技术条件,
   GB/T 699-1999 优质碳素结构钢
2. 第一种45钢是冷拉的,所以其技术条件按 GB/T 3078-94(本标准规定了优质碳素结构钢,合金结构钢冷拉或磨光钢材的尺寸、外形、技术要求、验收规则、试验方法、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等。))
   第二种45钢是热轧的,所以其技术条件按 GB/T699-99 (本标准规定了优质碳素钢热轧或锻制的结构钢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等。)
3. “大家见笑了”是个错句。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真的是差距巨大啊,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应该是“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仅仅从这两个材料看,一个是冷拉材,一个是热轧材,这两个材料的工艺特性是不一样的。一般情况下冷拉材不会使用在需要热处理的工件上。热轧材则不同。不同的材料使用还是具体查阅标准为好。

网友:
“见”表被动,“大家见笑” 的意思是说“大家被笑话了”,正确表达应去掉“大家”,只说“见笑了”。

网友:
十年一梦解释得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