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簧怎么选

楼主(2013-06-28):
我有一问题,需要用到拉簧,但是不知道怎么选规格。请问需要哪些数据参数,可以选型。跪求

网友A:
GB/T 4142-2001,规格都有自己去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GB/T 4142-2001,规格都有自己去找吧

多谢

网友:
我也不会选

网友(2013-08-11):
俺也不会选。

网友(2013-09-29):
可以去翻一翻misumi的书参考

网友(点评):
没错,上面写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