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切刀片的平面度是0.05还是0.005

楼主(2013-06-28):
我是纸厂采购,分切刀片的平面度是0.05,还是0.005

网友:
图纸看不清楚

网友:
0.05这个要求太低,肯定不是。

网友:
应该是0.05吧毕竟刀片的面很薄!

网友(2013-11-21):
看刀片的精度要求吧,普通的不用0.005

网友:
我们做的分切刀也有客户要求0.003的

网友:
0.005可以做的,我们厂就做过的

网友(2014-01-12):
这是什么刀,圆刀还是横刀?

网友:
说清楚点

网友(2018-03-21):
一般在0.002以内。我们生产的都在这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