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镜像特征,请教

楼主(2013-06-28):
求教各位,我在UG中,用"镜像特征"命令镜像了一个孔,可为什么在镜像所得的孔上不能进行"螺纹"和"对特征形成图样"等命令操作啊?

网友A:
"镜像特征"命令结果是有参数的,或者是关联的。修改镜像前的孔,镜像后的孔跟随变化,不能逆向操作,也不只修改镜后像的孔。要修改镜像后的孔,去除参数方可修改。

网友(点评):
大侠,如你所说,”我要修改镜像后的孔,去除参数方可修改“。那怎么去除参数呢? 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像特征"命令结果是有参数的,或者是关联的。修改镜像前的孔,镜像后的孔跟随变化,不能逆向操作,也不只 ...

哦, 难道也不能对镜像后的特征进行阵列,镜像等命令嘛.在其他软件如SOLIDWORKS中都可以进行这样的操作啊

网友(点评):
我说的也不一定正确,行与不,试试不就清楚了。

网友:
ug就是关联的东西太多,有时候确实不怎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