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A11与6061这两种铝合金哪种加工性能更好?

楼主(2013-06-28):
我们目前在做一些非标设备的开发,请问2A11与6061这两种铝合金哪种加工性能更好,更适合用在设备上,它们的优缺点跟价格有什么不一样呢?

网友A:
2A11没做过,不过经常做60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2A11没做过,不过经常做6061

你们6061用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6061用在哪里呢

我们只管加工

网友B:
AL 6061 是经常用的一种!非标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 6061 是经常用的一种!非标上面的

那2A11呢,非标一般不用吗?但是我们这边的图纸很多也是标的2a11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2A11呢,非标一般不用吗?但是我们这边的图纸很多也是标的2a11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9896    可以去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2A11呢,非标一般不用吗?但是我们这边的图纸很多也是标的2a11

2a11对照的牌号是2024,这样你就容易和6061对比了。

2024,因为铜含量高、耐蚀性、强度高、使用在构造用材料,也适用于锻造品。

6061,热处理型耐蚀合金,虽然 T6 处理后可得到相当高的降伏强度, 但溶接接头强度较低,需再重新做 T4、T6 处理,否则以螺栓和铆钉接, 为一般构造用使用量最多的一种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C:
2a11对照的牌号是2024,这样你就容易和6061对比了。

2024,因为铜含量高、耐蚀性、强度高、使用在构造 ...

也就是一般加工件的材料还是选6061多是吧?那请问这两种材料的价格差别怎么样呢

网友:
非标上面都用2A12是不是浪费?新人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