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用钢板做还是铸件做?

楼主(2013-06-28):
这样的一个形状的零件,16mm的,需要厚度尺寸公差是正负0.05,做成铸件好还是用钢板加工,那个成本低些。

网友:
看数量,数量大做铸件,少就用钢板

网友:
0.05,铸造得精密铸造,不然上铣床更慢。不如直接买板上冲床来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个好像不行吧,16mm需要热轧板,尺寸公差0.3mm,要买厚点的板上下磨床才行

网友:
做多少?对效率有没有要求?

网友:
呵呵,主要看用途和性能要求!!和数量有些关系,但数量要放在次要考虑!

钢板和铸件的区别主要在性能,钢板种类很多,铸件也分铸钢还是铸铁,铸铁也分灰铁球铁等。

要求不高的话,钢板铸件都可以,要求高的要先考虑性能,再考虑具体工艺方法和成本等因素。呵呵

网友:
我看钢板好啊,厚度搞到位 线切割,成本低效率高

网友:
几块的话,钢板线切割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用钢板作成,可冲压而成

网友(点评):
16mm的板用冲床冲,有塌口的。对于厚度要求公差0.05来说冲出来的东西基本可以报废。要求高线切割,不高激光快很多。

网友:
量少的话,线切割,激光切割,加工中心都可以做。

网友:
精度要求高点,就用激光切割,线切割呗

网友:
铸完了铣床加工一下再磨。。。。。。量少就没必要了

网友:
这个要根据你的量来选加工工艺。

网友:
看数量,量大选择铸造,量小选择钢板,线切割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