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毫米的GCr15钢球能承载多大的压力?请教

楼主(2013-06-28):
10毫米的GCr15钢球能承载多大的压力

网友:
这话说得,一点边都不沾啊。干啥的压力?啥样的压力。怎么压?钢怎么处理?接触面情况?你这啥都不说打算让别人算什么。

网友:
顶楼上。另外还要看是民用的还是军用的GCR15.

网友:
看接触面曲率。

网友:
赫兹理论

网友(点评):
赫兹理论不是主要针对弹性变形的吗

网友(点评):
我们计算量具测量力对测量结果的影响时使用赫兹公式

网友:
滚动轴承国家标准附录里面的资料,供参考

楼主:
我非常感谢你太好了,成品钢球的压碎载荷值对我太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