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们:凯恩帝K100TI-B 系统数控车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06-28):
请教各位师傅们:凯恩帝K100TI-B  系统数控车!   对刀需要事先回零吗!  还是开机上电后,就可直接对刀!    以前做广数的, 老板新进了4台凯恩帝的!   不熟悉! 有点纠结!
另外:新进的凯恩帝,  录入--M03S500-按启动    怎么主轴不转呀!
手动  按换刀键  刀架 也不动!    是什么问题呀!   是有些参数  没设置好吗!          那位大师能详细解说下!   多谢!

网友A:
肯定你们老板图便宜!哈哈,有你烦的了!现在的KND和gsk已经不能比了!knd已经垃圾到家了,找说明书看看吧!

网友(2013-07-29):
自动方式   快速倍率0   启动下   然后复位    这样开机对刀比录入要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你们老板图便宜!哈哈,有你烦的了!现在的KND和gsk已经不能比了!knd已经垃圾到家了,找说明书看看吧! ...

确实,KND的太垃圾了,价格相对GSK的也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