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以后变形比较厉害,用什么方法才能不变形,换材质也可以

楼主(2013-06-28):
我有一工件,是1400×80×8厚的45#钢板,加工以后变形比较厉害,用什么方法才能不变形,换材质也可以,上面就是钻的有孔,两边磨,变形很大

网友:
有点描述不清晰?钻孔怎么转?上个加工图

网友:
试试看能不能在非加工面沿对角线上先焊上角钢,避开加工面和孔,不要连续焊,点焊不脱落即可,加工好后打掉,再用砂轮打磨焊瘤,打磨平整即可!

网友:
上图看下

网友:
正火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点评):
这么长条,显得薄,需要热处理和人工时效消除内应力

网友:
换灰口铁。

网友:
上个图俺学习一下。

网友:
校平机过一遍就好。

网友:
用强磁性的钢或铁材料 ,这样 铣床加工中心好装夹控制平面度好点,留余量加工完孔后再磨床两面磨下

网友:
把板子的厚度增加!换成铸铁的话容易断裂!

网友:
这样的板子肯定是要变形的,这个是一定的,把具体情况说一下,大家也好帮你看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