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头仿形切割

楼主(2013-06-28):
    车间加工很多15° ,30° ,45 ° ,60° 弯头,304不锈钢,管厚0.5MM。以前都是剪好板子,再拿放好样的弯头划线,再割掉余料,卷圆,直缝焊。
   这样做效率比较低,现在想用仿形切割,直接焊割直管,一切二个,速度快,各位有没有好的建议,用刀片还是等离子割,怎么仿行.

网友A:
有两个问题:1,不锈钢管直径有没有合适的选择。2,角度要求严不严。
如果要求不严的话可以直径切割的(同事直接打磨机切,很快),也可以线割

网友B:
做个专机,用砂轮切(超薄金刚石CBN砂轮切割片)用油冷。线割只适合少量,
或者激光切割

楼主:
专机怎么做,很想请教,给个思路,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问题:1,不锈钢管直径有没有合适的选择。2,角度要求严不严。
如果要求不严的话可以直径切割的(同 ...

外径150 175 200 225 250mm,严格要求角度的,线切割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专机,用砂轮切(超薄金刚石CBN砂轮切割片)用油冷。线割只适合少量,
或者激光切割

专机怎么做,很想请教,给个思路,谢谢,师傅。角度要求严格,外径150 175 200 250mm直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专机怎么做,很想请教,给个思路,谢谢,师傅。角度要求严格,外径150 175 200 250mm直管,

你给个加工好的图吧,不然没有思路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给个加工好的图吧,不然没有思路给你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250733375/QQ/WinTemp/RichOle/D}CI7114)J81BN}08_E$VIN.jpg 就是这个设计草图,谢谢了 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给个加工好的图吧,不然没有思路给你

就是这个设计草图,你看可行吗?

网友(点评):
这个思路不错,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设计草图,你看可行吗?

你打我电话吧,你图我没有看明白,15358929058

网友(2017-06-27):
整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