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不耻下问!

楼主(2013-06-28):
具体差什么参数,希望指出,即使补充.....

网友A:
楼主最好算下需要的扭矩,另最好带个减速机,,,

网友B:
兄弟啊,你知道不耻下问的意思吗?

网友(点评):
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点评):
这里不仅能学习机械知识,还能提高语文成绩!社区雄起!

网友(点评):
哈哈,就是啊,“不耻下问”是用来褒扬别人的,自己用的话,换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啊,你知道不耻下问的意思吗?

死不要脸的问呗,最终目的弄懂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算下需要的扭矩,另最好带个减速机,,,

扭矩,也关系功率,转速这些,这些都没有确定,不会弄撒..

网友:
是不是要用到减速机,是在规定的时间内(3.1)提完,不超时间还是别的。选多大电机这个可以查设计手册,我记得有。。

网友(点评):
只能在3.1分钟内完成作业!!

网友:
第一步:想好用什么牌子的电机和减速机。搞不清楚就买一套。
第二步:叫他们拿产品手册过来,一般来说手册上会教你算,怎么选型。
第三步:如果实在算不出,就让供应商帮你算。找他们的技术人员。
依靠强大的脸皮,不用学计算也能设计出机器。

网友:
电机功率:W=F*V,从提升高度和时间可以知道链轮的转速。你这个机构是怎么防止反转的???

网友(点评):
可以选涡轮蜗杆减速机。

网友:
我公司就用到这个类似的机构,用到电机,同步轮,同步带,减速机,导轨。。。

网友:
提升完了之后呢?
受力分析下需要的扭矩  选个减速机 选个电机
考虑下安全系数
根据比例看  你这个轴 有点细吧

网友:
防倒转的话就买个带刹车的电机,时间只能刚刚好3.1min,不能短或长一点吗,如果是这样那就需要加个时间继电器了,或者用步进马达也可以,不过要计算好力矩,自己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什么叫不耻下问?

网友:
不耻下问,
无语泪两行……

网友:
胡闹   先看手册,写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耻下问,
无语泪两行……

**的题目。。。给我一个回帖的理由吧。。。。。。

网友(点评):
楼主说不耻下问,只能理解成 “ 我并不以向你们这帮菜鸟问问题而感到羞耻 ”。

网友(点评):
楼主的语文不到家还乱套成语,因此处士才 无语泪两行…… 前几天也有个说 “让大家见笑” ,对这个俺同样无语。

网友:
楼主,我看你的题目我才进来的,竟然不耻下问...呵呵

网友:
楼主,你改成不耻上问了就成了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死不要脸的问呗,最终目的弄懂就行

你要是权威专家,我是菜鸟新手。你问我叫“不耻下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是权威专家,我是菜鸟新手。你问我叫“不耻下问”。

对不起,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
首先,这个东西不能直接连接电机吧?电机转速很高的,不可能3.1min才完成动作,应该先接个减速器,正如toy273所说,选择涡轮蜗杆减速机可以防止反转。电机选择的话考虑功率的问题,P=F*v,再把各个传动的效率考虑进去(链传动、联轴器、轴承等,具体数值可查机械设计手册),计算出最终的所需电机的功率,然后再查手册即可选择电机。选完电机之后还要根据电机带载的转速计算减速机的传动比,选择合适的减速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死不要脸的问呗,最终目的弄懂就行

功率=力x速度, 可选用自锁电机,需要限位开关

网友:
不耻下问 是指放下身段,向比自己低级别的人请教。

网友:
用步进电机加减速器,可以完成此任务

网友:
引用 楼主:
扭矩,也关系功率,转速这些,这些都没有确定,不会弄撒..

先算最大扭矩=最大重力矩+惯性矩     假设一个减速比   然后已知电机转速和扭矩    选电机    看有没合适的电机再回头调整减速比,,,,这个样子

网友:
到卖减速机店里要一份样本,都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