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槽的问题

楼主(2013-06-28):
这个端面在数控车上怎么车?工件直径50,R角2,现在的难点是不知用什么车刀好,用内孔刀,没地方下刀,用外圆刀,也没地方下刀,求各位指点一二

网友:
端面槽刀

网友(点评):
我在百度搜了下,看到就是用的切断刀干的,

网友:
那种菱形的比较长的刀片

网友:
或者拿磨个平底钻头钻个孔,内孔刀

网友:
1)浅孔钻+内孔车刀
2)端面槽刀

网友(点评):
我看视频上就是用切槽刀干的,我准备磨一把切槽刀试试,

网友:
圆刀片左车刀,很平常的小刀片就行

网友:
给的图也不标准,要求也不知道,浅的话45度刀打底.对很多人来说,很简单的事情

网友:
浅孔钻+内孔车刀

网友A:
手工磨刀,很好解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磨刀,很好解决的问题

磨成什么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