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系统cf卡传程序为何只能传出不能传入

楼主(2013-06-28):
发那科系统cf卡传程序为何只能传出不能传入,常会出现数据错误,或是存储卡与内存程序不一致,
求解?大神

网友:
参数界面,关闭TV奇偶校验再试试看

网友:
传出传入都可以,是看别人整的,自己不会整。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传入和传出的错误首先看报什么警,一般就两个,一个TV奇偶检测,一个格式错误,TV奇偶检测上面有位高手说了我就不讲了,格式错误有一种可能就是传入时给的程序名是O0XXX的,传出时就不能搜索程序名只能用F检索,输入要传出的程序在卡里程序号,多少号的号不是程序名,再输入到机床给的程序名,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输入时存储的不是一个程序而是有多个程序的一个包,这样的程序也没有办法传出,只有在电脑里把它分成单个程序后再传。为了方便,传入程序时最好用程序名如1234,前面不要加O,也不要加0,这样存储在卡里的程序传出时只要输入如1234,用N读取很快就可传出。

网友B:
我以前的帖子,楼主看一看…如果是tv奇偶校验有问题的话可能程序根本就不能传进传出!报警还会有tv校验报警…楼主所述情况经常碰到!可重新拔插cf卡,或者重新将程序传入再传出…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9061&mobile=y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的帖子,楼主看一看…如果是tv奇偶校验有问题的话可能程序根本就不能传进传出!报警还会有tv校验报警 ...

只是不能从卡传到nc里去,是可以从nc传出到卡的,奇偶校验是什么,求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不能从卡传到nc里去,是可以从nc传出到卡的,奇偶校验是什么,求解

可能有人改了参数…你链接到我的帖子,上次我也碰到过!修改一下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2013-12-02):

引用 网友B:
可能有人改了参数…你链接到我的帖子,上次我也碰到过!修改一下参数就可以了!

我怎么看你帖子?

网友(2015-11-12):
引用 网友A:
传入和传出的错误首先看报什么警,一般就两个,一个TV奇偶检测,一个格式错误,TV奇偶检测上面有位高手说了 ...

感谢你的回答 帮助我找到程序输不进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