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高温合金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3-06-28):
跪求加工高温合金的加工方法。以及选用什么刀具。切削液。疯了

补充内容 (2013-7-2 14:02):
平面铣。台阶加工。干了1个多月。还有几天就能下来了

网友:
能不能详细说说?你现在用过什么刀具,什么参数,什么冷却液?听说那玩意是很难加工的,超级费刀。所以建议采用超声振动铣削的方式加工,或者磨削的方式加工。

网友:
磨削的方式加工。

网友:
车还是铣,具体什么类型的刀具,你什么都没说,想帮都帮不了

网友:
水溶性乳化液,散热最重要
刀具
刀片每个系列都有专用刀具 山特效果不错
钻头OSG的 VPH-GDS、GDR
丝锥 通孔 NI-POT 盲孔NI-SFT
还可以替换为CPM系列
我们一个客户,生产化工泵的经常用

网友:
Please check with Sandvik first, there is a book of machining this type of materials for u!

网友(2013-08-10):
一般使用磨削,少数使用铣削

网友(2014-08-04):
说说具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