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真要这么多刀?

楼主(2013-06-28):
-------------难道真要这么多刀??-----
我的6毫米铝板,打孔,钻头少小点。
为什么要这么多刀啊。大约200刀。

我怎么改设置都不行,我把下刀深度设为2毫米,按道理讲应该只要3层,但还是上百层
我把分层限到1层, 重算后还是要上百层,

难道不是设置在这里吗????

楼主:
我觉得找到问题了,我选了折线下刀,所以吃刀深度不起作用了。 你们说是这个道理吗?

网友:
你这是用过的什么软件,好像powermill。到软件版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