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机台的电热管漏电怎么回事

楼主(2013-06-28):
由于公司机器的缘故,电热管外层都跟机壳相连,不过连续查了3台机器,其中2台还是刚买不久,都是一加热就漏出电,故推断所有带加热管机器都漏电。电热管查过绝缘电阻都超过10M欧,按道理不会漏电,求解。

网友:
加热后,绝缘性能降低。漏电。
$ Q5 N- p  r# W建议接上接地线。。。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还没超过50的温度,对零线都有70V电压

网友(点评):
很有可能是接线部分没做好,有漏电的。这个好一个一个接线端子查,,用表一级一级校对。。。。

网友:
感应电吧,难道绝缘件加热后电阻变小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还没超过50的温度,对零线都有70V电压 感应电不懂,求解

网友(2013-09-18):
用指针式万用表交流500V档和250V档分别测量电热管外层对地电压,若两次测量值差异较大,可确定为感应电,将外壳良好接地即可解决问题。反之要仔细检查,找出漏电点,才可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挺厉害的,当然是感应电。方法不错,这方法哪里学来的。

网友:
我们以前买的电热管外壳都有接地线呀。没有出现过漏电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