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复制移动怎么少了这些呢?求教!

楼主(2013-06-28):
我的无论是12版还是09都没有左图那些,似乎少了什么没装还是我的是D版!还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A:
怎么看前一张都是老版的风格。08版的?还是更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前一张都是老版的风格。08版的?还是更早的。

09的

网友(点评):
12版果断是下图了。哈哈。话说有什么不对吗?反正上图有的,12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前一张都是老版的风格。08版的?还是更早的。

少了复制数量!

网友(点评):
那个啊,用处大吗?SW的复制其实连这个都可以不用,选中目标后,按住CTRL,一拖动就一个。无论草图还是实体。

网友(点评):
另外,你把保持可见点开,也就是左侧菜单不收回。复制的时候想复制几个就几个,连数都不用输。试试看。

网友:
这是两个命令,你没有调出了,你在选项里把移动或复制调出了,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两个不同的命令,你需要在选项中调出了,就好了。

网友:
不知道,或者是你属性没调出来

网友B:
在那边调出来的,我也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那边调出来的,我也找不到

难倒我们的是D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