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UG绘画再雕刻出来?

楼主(2013-06-28):
我想用UG雕刻一颗竹子或一盘龙,应该怎样做?能不能不竹子或龙的图片复制粘贴上去,然后把图片拉伸建模,在进行加工?有高手会做吗?比如把下图雕刻出来,该如何做?

网友A:
可以你画好了拉升下去个30丝 形成一个个行腔,然后加工里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你画好了拉升下去个30丝 形成一个个行腔,然后加工里编程。

问题是怎样来画呀?咱有不是画家,再说用UG怎样画?没有 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可以用CAD慢慢描,把你想画的图设成背景图片,你就先描线,画好了导UG拉伸切除,在编程!只要你不觉得复杂!

网友B:
生成线性文件在编辑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C:
“Delcam ArtCAM软件系列可以把如手绘稿、扫描文件、照片、灰度图、CAD等文件一切平面数据,转化为生动而精致的三维浮雕数字模型,并生成能够驱动数控机床运行的代码。”
百度转的,希望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生成线性文件在编辑下,就可以用了

用什么方法生成线性文件编辑?能不能详细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2014-07-16):
引用 网友C:
“Delcam ArtCAM软件系列可以把如手绘稿、扫描文件、照片、灰度图、CAD等文件一切平面数据,转化为生动而精 ...

只能是浮雕吗?那就没啥意思了

网友(2015-04-10):
网上有一些可以把图片转化成cad矢量图的小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