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叉车的变速箱和汽车的一样吗?

楼主(2013-06-29):
各位大侠请问叉车的变速箱和汽车的一样吗?多谢!

网友A:
原理一样,速比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一样,速比不同。

二者能代替吗?看什么指标知道变速箱是用于汽车的还是用于叉车的?多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者能代替吗?看什么指标知道变速箱是用于汽车的还是用于叉车的?多谢回复!

叉车由于输出扭矩大,且频繁换挡,多采用湿式离合器动力换挡变速箱,湿式离合器是指每个换挡齿轮上配置一个液压多片离合器。需要换挡时,由液压阀来控制各档位离合器的分离与接合。

请参见下列链接的资料,各种变速箱的资料汇集。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2514&extra=page%3D1

网友(2013-08-27):
用途不同,技术参数和安装尺寸差的很远。叉车车速低,起步换挡频繁。
3吨机械传动变速箱档位少,叉车倒车工况较多,前进后退档位一样;变速箱与桥是刚性连接,没有传动轴、输出端也没有手制动器;叉车要求更换离合器片方便,在不吊发动机的情况下、输入轴能够伸缩。
5吨液力传动变速箱,原理类似汽车的AT自动变速箱。采用变矩器+动力换挡变速箱。前进和后退各2个档。换挡操纵为液压阀操纵湿式离合器来实现,变速箱为定轴常啮合结构。

网友:
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当然不一样,拿机械变速箱来说。3T机械叉车的档位是前2后2,这是因为叉车在使用过程中,倒档利用率较高,而汽车机械变速箱通常只有一个倒档,而前进档更多,有的甚至可以达到6个档。叉车作为工程机械,国家要求最高速度不得超过22km/h。

网友:
肯定不一样,叉车几个挡,汽车几个挡…要看几级变速,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应该不能用吧,速度差别和输出扭矩差距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