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完成的衬套压入自动化

楼主(2013-06-29):
衬套自动组装

补充内容 (2015-1-23 19:05):
http://video.sina.com.cn/play/shijiao-1298149237-219793641.html

网友(点评):
缸套拾取的方法很巧妙

网友(点评):
就是成功率低一些,要检测,重取,是吗?如果先按照方向排序,再插取,成功率会很高,只是复杂了点

网友A:
衬套供料效率明显有问题,为什么不用振动盘?

网友(点评):
就是一个缸套的拾取简单

网友:
对自动化不了解,顶套好像经常会顶空?

网友(点评):
结构简单啊,不过出螺母的还不错

网友:
衬套给料的速度确实不匹配;这样影响整机的效率;
不过,机子做的还是挺漂亮的!

网友:
好像有点慢,感觉可以设计成一排一排的装

网友:
就是,衬套这样送料整个自动线的效率都因此减低了

网友:
挺好的,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很不错的设计

网友:
定位精度不错哦

网友:
做的还不错,就是速度慢了些,有些地方可以继续优化,比如销套供料,它失败的概率太高了,不过只要在节拍许可的范围内都能接受,但是下面的顶杆伸出的方式存在安全风险。用的都是气动滑台,要是成本允许的话,使用伺服滑台,效率可以提高2~10倍。

网友(点评):
设备为手动设备,自动上料排料为设备改造部分。 为什么不用振动盘. 因为有6种衬套,直径从5-14振动盘不利于中心定位, 整体速度慢是应为原手动设备循环时间为6秒,不可调了 顶出供料在6秒内基本满足使用,且成本

网友:
这个气动的声音大不大?

网友(点评):
一直没做过气动,觉得声音大,一台空气压缩机的声音就够闹人的了

网友:
衬套供料的速度确实慢,而且用顶杆顶不上的概率很大,比起用振动盘还是差太多了,不过你的分度盘转动速度慢,也还行。

网友:
没发现村套的供料影响节拍,影响节拍应该是极小概率的事件,供料比较简单,这个概率统计楼主花了不少心思吧!

网友(点评):
实验了几次,概率在30%,但在6秒设备循环时间内够用了,最主要的,我们是生产气缸的,顶杆方式成本最低,利于中心定位

网友:
不错的设备,节拍速度不快!非标设备先保证能使用,再谈提高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衬套供料效率明显有问题,为什么不用振动盘?

同感。应该用振盘。

网友(点评):
也许你的设计有你的原因。不过定位的话,一般是在后部采用轨道限宽来定心。

网友:
这个衬套跟轴的配合是怎么样的?好像只是放进去吗?

网友(点评):
静配合,铜套压入铝主体内

网友:
很不错的 设计   学习ING   铣床  xichuang8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