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推荐基本讲液压系统比较透彻的书籍?谢谢

楼主(2013-06-29):
我是搞机床维修的
但是,在机床液压方面还是个小白
液压图,只能看懂什么阀,起什么作用的
但是,对整个系统就是白痴了
还有就是机床出故障了,就不知道怎么分析了
比如,拆管路,看进油出油,各种压力
看到现象,但是分析不出原因
想起“北京机床维修”讲液压的一句话,基础很重要
能否推荐基本讲液压很透彻的书
比如七八十年代,中国翻译的国外书籍

网友:
你这个水平已经不能再去从基础的书上找答案了吧?好像都从定性上升到定量分析了。看书的途径不能说不好,至少是效率很低了,感觉跟我一样,需要有人来言传身教地指导了,自己再怎么能折腾,也没别人指导来的快,反而是自己越折腾越迷茫。
我也是毕业以后自己看书看图纸学习液压方面的知识的,看了将近2年书,另外有时候自己去摆弄摆弄,但是没找到人肯教我点经验。最后我终于弄明白了,看书看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放下了,以后除非是有明确目的,否则再不翻书了。
想起来当年我高考,为了学好物理,把教科书抄了一遍,果然有提高,但是,我抄一遍能提高10分,我抄第二遍就一分也不提高了。

网友(点评):
"为了学好物理,把教科书抄了一遍,果然有提高,但是,我抄一遍能提高10分",抄一遍,补习了一下知识点,加了10分。但有些东西是必须去做了才能彻底明白的。

网友:
陈愈主编   液压阀
官忠范     液压传动系统
何存兴    液压元件
梅里特     液压控制系统
。。。。。。。。
还有N多,包括一些故障分析类的。

网友(点评):
这几本书都比较老啊!找下电子版的看下

网友(点评):
故障分析类的能不能多说点,谢谢

网友:
再来几本故障类的
江泽欣田振华   液压传动系统的故障与修理
嵇光国  液压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
官忠范 液压系统设计调节失误实例分析
....

网友:
我推荐你一本书:力士乐的教材手册
第一步:搞清楚液压元件的基本原理
第二步:搞清压力和流量与负载的关系
第三步:搞清基本油路和控制
第四步:学会液压故障排除方法,例如:替代法 、源头法、等
第五步:特别提醒:液压系统的污染大部分由污染物造成的。

网友:
雷天觉的液压手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的,是一本很好的书。

网友:
厂里都是液压设备,正好需要这方面资料,谢谢!

网友:
个人感觉可以看一下力士乐的培训教材   和一些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