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钣金放样类软件

楼主(2013-06-29):
救助各位前辈是否知道可以用的钣金放样的软件或是钣金计算的软件?
万分感谢!

网友:
1.有专门的软件,百度下有的,钣金展开
2.会用solidedge的话比较不错,UG的钣金还是学的它的功能,钣金功能很是强悍

网友A:
钢构CAD  3.3最新版本,钣金放样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构CAD  3.3最新版本,钣金放样很好用。

好像都要注册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都要注册才行

是的,如果经常需要放样的话,买一个注册码啊。软件里面还要一些很好的CAD插件。

网友:
自动放样的软件只是个参考,还是要自己会算才行,不然心虚死,怕死到做不出来就麻烦了

网友:
很多做钣金展开的软件都是要钱的

网友:
SW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