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空转是否受力

楼主(2013-06-29):
之前看到社区里的帖子,主题大概是关于汽车不能永动原因的讨论。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假设不考虑重力,以电机为整体进行受力分析,电机空转是否受力(包括力矩)呢?

网友:
肯定受力啊,磁场相斥导致线圈旋转。不过具体怎么算就不会了。高中的电磁基本忘光了。555555

网友(点评):
恩 ,我是说以电机整体为分析对象,所以这个定子与转子之间的力就应该算是内力了

网友:
1空气阻力,
2即使没有重力,转子制造肯定有误差,不可能有完美的平衡,那么肯定有周期性的力存在,反映到整体上就是安装面对电机的支撑力会存在,而且是周期性变化

网友(点评):
你好,如果认为电机的制造很理想,没有误差,电机会不会受什么力呢?

网友:
加工装配误差,线圈产生磁场误差,,,,,,,

网友(点评):
你好,如果假定没有这些误差,电机整体会不会受力呢?

网友(点评):
你问错地方了,,,,,中科院物理所。

网友:
能量是有损失的。

网友(点评):
我就是想知道这个能量是不是会以力的形式来体现,但是一直没想明白

网友:
轴承摩擦阻力也有啊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电机空转,不带负载,所以不存在这个摩擦力

网友:
气隙不均匀导致的磁拉力还是会有的

网友(点评):
那假定这个气隙是均匀的呢? 我其实就是想知道外界给他提供了能量会不会以力的形式体现

网友:
搞不懂你在问什么,受力?受什么力?是说转子受力还是定子受力?或者整体受力?只要你在地球引力场作用范围内,就受地球引力

网友(点评):
我已经说过了啊 以整体为分析对象,不考虑重力

网友(点评):
转子相对于空气存在运动,存在空气摩擦阻力,电机座和底板之间用螺钉连接,表面存在压力。这玩意能分析出什么来

网友(2013-08-12):
假设这个假设那个,那就不受力了,永动的

网友:
永动机的核心问题不是永动,而是是否对外做功。
如果不对外做功,不存在摩擦等损耗,是可以的
例如地球自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