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强夹持刚性

楼主(2013-06-29):
各位好,如今有个困难,请教各位
刀具直径较小,用ER16夹头夹持,转速3万,加工需要悬伸25,刀径3,这样导致刚性较差,在不改变悬伸和刀径条件下,如何提高夹持刚性呢?
热缩刀柄较贵,最好不要用,延长杆在高速转动下,好像也不好
所以想做个加强套,可是出现夹持偏心,这个套也不好做
最好 是夹头能伸出来,好像没有卖的
有知道相关信息的,给个提示啊

网友A:
好奇问下 转速3万是什么刀 做什么样的东西

网友:
应当有刀柄大于刀径的刀吧?

网友(点评):
上面没说明白,是尖刀,0.15直径,而且是锥度尖刀,后面是3.175刀杆

网友:
想知道,关注中。

网友:
遇到这种加工要求,其实还得用热缩刀柄,表面上直接的价钱很贵,像这种特殊要求的刀具,综合时间、效率上可能还是最便宜的方案,其它的方案表面上价格低,最后折腾下来估计更贵。

网友(点评):
谢谢,大概是真的这样,再评估一下

网友:
最好用热装的,自己做你必须做动平衡。

网友:
用砂纸刷花刀具柄。或者用柄比刃处粗的刀具,有这样的铣刀吧

网友(点评):
想知道刷花的用处。上面没说明白,是尖刀,0.15直径,而且是锥度尖刀,后面是3.175刀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问下 转速3万是什么刀 做什么样的东西

刻字的,尖刀,尖到直径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