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小U清洗机为什么洗不干净

楼主(2013-06-29):
全自动小U清洗机,清洗直径为5的管子,清洗剂型号A、B各25Kg,清洗液温度55°,清洗30min,洗出来的弯头,里面发黑,为什么洗不干净,请教,谢谢

网友:
可能是清洁液没有匀

网友:
清洗方式是什么?高压水射流清洗?超声波清洗?

楼主:
一定量的料倒进滚筒,滚筒近三分之一是清洗液,防止滚筒转时溢出,清洗之后,用清水清洗

网友:
“U"形弯内径多大?

网友:
清洗液流过管内壁的概率较小,这样清洗效率低,建议重新设计清洗机,使用超声波方式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