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机驱动装置的受力分析?驱动装置为何不翘起来?

楼主(2013-06-29):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9802&page=2&extra=#pid2454432
这个问题是基于上个帖子与zerowing大侠讨论一番才发表的
技术方面就直接了当,请各位大侠一起探讨一下:
1、提升机驱动装置翘起的原因是不是输出轴产生的扭矩?还是大侠说的轴承的摩擦力?
2、实际设计中有没有考虑和校核这一部分?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网友A:
这是个极为简单的力学问题,大虾,你发的上次那个帖子我也看了,本来不想说什么,

1,一个设备,输出一个力矩,作用的那个相对设备上必然有一个反力矩,这个反力矩必须要平衡掉,这是理论力学的最初知识,你应该没有疑问的,

2,平衡这个反力矩有许多措施,可以采用‘拉力平衡’,也可以采用‘压力平衡’,

3,你现在这个图,你自己应该看得非常清楚,就是没有平衡那个力矩,当负载作用反力矩的时候,拉力平衡不够了,

4,假如不想用拉力平衡,装一个扭力杆,把现在这个拉平衡转成压平衡,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极为简单的力学问题,大虾,你发的上次那个帖子我也看了,本来不想说什么,

1,一个设备,输出一个 ...

多谢998指教
扭力杆大概怎么装,可否给画个示意图?
对于钢丝胶带提升机(我厂里还有几台钢丝胶带提升机,用来提水泥的)驱动装置没有那个铰链拉在壳体上
是不是也有翘起的风险?而且风险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极为简单的力学问题,大虾,你发的上次那个帖子我也看了,本来不想说什么,

1,一个设备,输出一个 ...

一语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998指教
扭力杆大概怎么装,可否给画个示意图?
对于钢丝胶带提升机(我厂里还有几台钢丝胶带提升机 ...

1,扭力杆机构,你可以随便找本齿轮的书看一下,先有一个基本概念,再讨论细节就可以了,就是一个平衡力矩系统,很简单的,这里就不赘述基础理论了,说多了,其它人可能看着烦,以为是在卖弄基础理论,没有必要,

2,具体那个结构是不是能承受那个力,你简单计算一下那个机构就知道了,就是反力矩,根据力矩转换成受力,用力去计算一下那个焊缝强度,假如没有安全系数了,迟早要损坏的,这是基础计算,你自己尝试计算一下,以后就有经验了,

网友:
同意998观点,没有平衡反力矩,应该从平衡反力矩方面考虑
先计算需要多少反力矩,然后结构考虑怎么设计制造

网友:
提供反力矩的两种方式,拉力和压力,我的理解是,像一般减速机和带扭力臂的减速机那样,一般减速机是靠拉力,即减速机固定在地面上,输出轴通过联轴器带动设备运转,本来减速机的趋势是像楼主图片那样的翻转,但被把它固定在地面上的螺栓拉住了;而带扭力臂的减速机是减速机的输出空心轴直接与设备的轴连接,减速机是坐在设备的轴上,减速机上的扭力臂的孔用轴再固定在一个位置上,这样本来运转时减速机的趋势也是自己旋转,但被扭力臂中的轴压住了,另外测量电机输出扭矩的时候,也可以用扭力杆,在杆端加一个秤砣,由M=FxL,就能知道扭矩了

网络上找的图片:

网友(点评):
我的贴图中减速机底座是有铰链和壳体固定的,只是铰链焊缝开了 但是还有同样布置的提升机没有铰链,减速机只是坐在机头平台上,也没有地脚螺栓 我很担心哪天它会翘起来

网友(点评):
有没有大侠告诉我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提升机也是多年的成熟产品了 我想应该不会翘起来

网友(点评):
扭矩小的话依靠减速机的重力形成的力矩就能大于设备的扭矩,就不会翘起来

网友(点评):
图片像平板输送机,伺服驱动哦

网友:
牛顿第三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