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径向跳动超差怎么解决

楼主(2013-06-29):
现有一个齿轮 7m10z 。
锻造毛坯,然后正火处理。
滚齿完后,公法线最大变动为0.02。
热处理完后,孔部精加工,齿轮径向跳动太大。
附注:精加工孔的时候用了5个外径12的滚针。

楼主:
目前径向跳动为0.1+

网友:
齿轮精度要求几级?
可以改成热处理后先磨孔再磨齿廓

网友:
这个问题描述不详:1.滚齿后径跳是多少? 2.热后内孔及齿跳变形有多大? 3.节圆夹具精度如何? 4.设备精度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