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动 的钻,加个大的丝锥,可以攻丝吗?

楼主(2013-06-29):
关于攻丝的,
我有小孔的攻丝机,但是如果我想攻大牙,功率小,带不动。
我想问,如果我用手动 的钻,加个大的丝锥,可以攻丝吗? 我可以先打底孔。
铝合金。

网友A:
问题是你丝攻怎么退出来?手工退?

网友:
手动加一个十字杠就可以,作坊都是这么玩,就是比较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你丝攻怎么退出来?手工退?

功丝进去, 沿丝路退回来。

网友(点评):
那是要改装电路了;退得时候,电机得反转吧?

网友B:
除非你的电钻能够正反转,速度好像也不能太快,铝合金很容易黏丝攻

网友:
可以,我们这边有大量这么干的。(适用于大工件单面牙孔少,装夹翻面等效率低)
前提是唯手熟尔

网友:
反转退就好了

网友:
可以,攻丝时得抓紧电钻要不会折断丝锥。。

网友:
楼上的各位都没有理解楼主的意思  楼主也说的很清楚了
直接攻丝功率太小  过载
用手工钻底孔  用攻丝机攻丝
理论上将是可以的   因为机器做工 客服的是扭矩    你可以粗略的算下切割需要的扭矩
螺纹的公称直径大了  切割相同余量的牙需要的扭矩也增大  应该和直径成正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非你的电钻能够正反转,速度好像也不能太快,铝合金很容易黏丝攻

国内有多种规格的攻丝夹头。可以采用它。

网友:
没怎么听明白,攻丝刃头,手攻螺纹,但效率地

网友:
枪钻要对合理底孔尺寸,才可以攻丝,手攻板手套在丝锥上进行攻丝,枪钻出孔对工件很难保证垂直度平行度,用机攻对工件产生问题断丝锥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手电钻转速太高,功率不够,更何况手也拿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