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带过来的是什么油?油桶只写有“zonal 1002”,起润滑作用的

楼主(2013-06-29):
请教论坛内高手,这是什么产品(油)。国内是否有代销店。

我公司在安装一台铜合金挤压机,挤压机为国外进口,今天,在调试挤压的时候,老外自带了一种润滑油,上面只写有产品型号“zonal 1002”,以及产品生产厂家,但是全是英文的,每次,挤压的时候,需要涂抹一遍该油,而且这油,一遇到高温就燃烧(挤压时,模具已经加热至350左右)。问老外,这是什么油,老外也说不清楚,唯一的线索就是那标签上产品的编号“zonal 1002”。

所以想请教论坛内高手,下面,我将该油的性能具体介绍一下,希望,对高手有帮助。
1、该油,通常情况灌装内呈现液体状,外观质地跟普通的沥青差不多,同样都是黑色的油状,易燃,暴露空气后,一段时间后会结成块状。

2、该油,具有一定的润滑作用,减少金属对模具的摩擦,降低挤压压力。我们是做铜合金抽壳式反挤压的,如果模具上,不涂抹该产品,挤压之后,整个铜皮会包住模具,而且紧紧的粘附在一起,模具不易清理。如果涂抹该油后,铜皮不会粘附与模具上,效果非常好。以前公司用的为二硫化钼锂基脂润滑,由于这次设备为新进口,所有相关的润滑油,由老外提供,不太清楚该油的特性。

3、个人的猜想,是否为加入了石墨的油质类润滑剂---石油沥青,因为水平挤压机上使用较为普遍。

急待,相关高手解答呀。

网友A:
我查了下。楼主是不是搞错了。这主要是锻造用的润滑油。

网友(点评):
大色猫!好人+热心人

网友A:
http://sixman.com.tw/zonal.html、
楼主。打电话问问。这个厂家。

Zonal®: 全系列的鍛造潤滑劑全膠質, 半膠質化石墨懸浮於水中, 石墨懸浮於油中,及其他特殊的產品, 能夠延長模具的壽命, 幫助金屬的流動及模具的填充, 減少停機及增進生產效率.

Zonal 1000  一種膠質化的懸浮液含有20% 的石墨分佈於礦物油中。
Zonal 1001  一種膠質化的懸浮液含有15% 的石墨分佈於礦物油中。
Zonal 1002  一種膠質化的懸浮液含有10% 的石墨分佈於礦物油中。
Zonal 162  一種半膠質化的石墨懸浮液分佈於水中。
Zonal 732A  一種半膠質化的石墨懸浮液分佈於水中。
Zonal 1429  一種半膠質化的石墨懸浮液分佈於水中。
Zonal 3730  一種半膠質化的石墨懸浮液分佈於水中。

Zonal 749  一種膠質化的石墨懸浮液分佈於乙醇中。
Zonal 1564  一種膠質化的石墨懸浮液分佈於isopropanol。

載體
固體含量 (%)
顆粒尺寸
比重 (lb/gal)
稀釋液
特殊性質
代表性的用途
Zonal 749
工業酒精
22
HSA*
0.9
商用酒精,
載體會快速蒸發而形成一層非樹脂性的結合性乾式膜
電子導電的披覆用於印刷電路版, 靜電去除器等. 金屬加工: 模具的預先處理及胚體的披覆; 亦可做為防卡劑及防磨損潤滑劑用於零件的壓力裝配
Zonal 1564
Isopropanol
24
HSA*
0.9
Zonal 1000
礦物油
20
HSA*
1.1
礦物油
極微細的顆粒具有很低的沉澱速率及最佳的固體
通用的設計及工業用途; 模具的潤滑劑; 金屬加工的刀具及模具等; 潤滑油的添加劑
Zonal 1002
10
HSA*
1.0
Zonal 1011
礦物油
45
HSA*
1.4
礦物油
高固體含量其掺配比率很低
掺配成鍛造潤滑油; 壓鑄潤滑油; 鑄塊模的披覆
Zonal 732
36
HSA*
1.24
超微細的顆粒尺寸可以形成一層很平滑, 附著性極佳的潤滑膜並具有超優異的熱抵抗
潤滑模具; 金屬加工的刀具及模具等.
Zonal 1429
Zonal 3730
Classified
Zonal 162
26
HSA*
1.0
一種中等顆粒尺寸的潤滑劑具有較低的附著性傾向被選擇用於特殊的用途
潤滑一般的金屬加工及金屬鑄造, 鋁擠型, 鐵及非鐵金屬的鍛造及及壓鑄
BL 600 G CONC.
(非水溶性)
40
HSA*
2.1
(非水溶性)
低殘留, 抵抗高溫的載體及固體
Extreme temperature lubricant; coveyor chains & kiln car bearings

网友(点评):
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这种润滑剂能够帮助金属的流动?我刚刚百度一下有关金属流动性一般都是在液态条件下。

网友(点评):
润滑是降低两个固体之间的摩擦阻力。

网友(点评):
主要是能让更多的力用于挤压,而不是摩擦!金属的流动性在金属塑性成形中也存在,是区域滑移

网友:
大色猫网友真是热心。

估计就是锻造用的润滑油,又可以称之为脱模剂。

网友(点评):
除了存钱的卡号密码。其他什么都可以说。反正其他的都不值钱。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下。楼主是不是搞错了。这主要是锻造用的润滑油。

因为不懂,所以请教呀,呵呵,谢谢,这位高手呀,给的资料非常全面。要是简体字,更好呀。
我们问老外,老外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xman.com.tw/zonal.html、
楼主。打电话问问。这个厂家。

傻傻的问一句,矿物油(mineral oil)应该就是由烷烃、芳烃、环烷烃、部分烯烃等组成。

网友(点评):
应该是依靠扩散溶解在精制矿物油里面的超细胶态石墨颗粒来润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xman.com.tw/zonal.html、
楼主。打电话问问。这个厂家。

这个产品应该是德国福斯的吧,但是福斯主页上,找不到相应的产品介绍。

网友(点评):
福斯(Fuchs)有两家。它这个是英国福斯 FUCHS LUBRITECH (UK) 产品中的 zonal 系列中的一个润滑剂。

网友(点评):
更正一下:FUCHS LUBRITECH 至少有两家。

网友B:
关于这类润滑油的PPT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产品应该是德国福斯的吧,但是福斯主页上,找不到相应的产品介绍。

谢谢呀,在英国的主页上,找到了,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这类润滑油的PPT

谢谢,这位大侠呀,资料弄的挺全的呀,你是做这方面产品的?

网友(点评):
呵呵,没有,只是随手搜了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大侠呀,资料弄的挺全的呀,你是做这方面产品的?

还是大侠,搜索能力强呀,我搜了一大圈,就是搜索不到,我一般都在百度上找的,但是这次搜不到呀。大侠,有没专业的搜索渠道呀。

网友:
用谷歌搜,第一页就有

网友C:
有没有用原来用的“二硫化钼锂基脂润滑”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用原来用的“二硫化钼锂基脂润滑”试过

没试过,我们自己给老外准备了二硫化钼基脂润滑油,但是老外拒绝用呀,要用他们自带的,所以我们不知道老外自带的是什么油呀,让翻译问老外,老外也说不清楚。

网友:
这个不是很清楚,没听过这个型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试过,我们自己给老外准备了二硫化钼基脂润滑油,但是老外拒绝用呀,要用他们自带的,所以我们不知道老 ...

可以自行用下,老外说不出来个人认为是不想说而已,毕竟连油老外都给中国配套使用

网友(2013-08-05):
有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