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设计一组直齿传动,遇到一个困惑

楼主(2013-06-29):
小弟最近设计一组直齿传动,遇到一个困惑,希望群里有大神能解答:

已知 Z1=25 , Z2=41 ,Z3=42 ,怎么分别确定三个齿轮的正变位系数,保证通过第一级计算和第二级计算,得到的惰轮(Z2)实际齿顶圆相同, 且Z1与Z3中心距为整数。

我看前人做过,取X1=0.48 ,X2=0.35 ,X3=0.57 ,Z1与Z3中心距为609 , Z2齿顶圆:348.599
我百思不得其解,这样的取值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
模数是多少,这么重要的参数都不提供。

网友(点评):
有了齿顶圆尺寸和齿数,模数还不能定?

网友:
这东西没啥讨论的必要吧。。。

网友:
这是个纯粹为了凑中心距为变位而变位的设计,无道理可说,无方法可言,愿意怎样就怎样。
不必困惑。

网友(点评):
老师说的对,拍脑袋凑就是了。哈哈

网友:
模数是8.

网友(点评):
参数协调。

网友:
作为工程师内心提升心态最自我膨胀用的设计,楼主拍拍脑袋就好,当然不要告诉外行。

俺的地盘,俺做主!

楼主:
目的:设计一对中间带惰轮的变速齿轮。
描述:我看前面人设计的参数如下: m=8
Z1=25  Z2=41  Z3=42
       可能是出于壳体加工精度考量,Z1与Z3中心距为609,没有后面小数点。
他定的变位系数分别为:
X1=0.48  X2=0.35  X3=0.57
他是要保证通过第一级(Z1-Z2)计算和第二级(Z2-Z3)的计算后,惰轮的齿顶降低系数相同,即△y1=△y2
计算结果:
第一级实际中心距为270.14 ,△y=0.0625
第二级实际中心距为338.86, △y=0.0625
同时为了适应不同的变速比,还提供另外一对变速齿轮对,中间惰轮不变(通过增加偏心套实现)
Z1=27   Z2=41   Z3=40
Z1与Z3中心距不变,仍为609
变位系数分别为:
X1=0.491  X2=0.35  X3=0.559
计算结果:
第一级实际中心距为278.228 ,△y=0.0625
第二级实际中心距为330.772, △y=0.0625
问题:
这样神奇的变位系数是怎么得到的,使得刚好满足Z1与Z3中心距609的同时,中间惰轮的齿顶高降低系数不变!

楼主:
大神们:

你们说的拍脑袋凑中心距,我是考虑过的,比如我先大致算一下总变位系数,确定好中心距609,关键是后面的变位系数我怎么反算出来??第一步中心距可以拍脑袋,后面这个神奇的变位系数,恐怕得是技术活儿了吧?
还请大神们拍拍脑袋,解答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