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电机移动抖动怎么回事。

楼主(2013-06-29):
宝鸡的40数控车,X电机好的。Z轴电机在快速倍率50%以下也不抖。快速倍率调至100%就抖动,而且往负方向移动抖动比往正方移动抖动还要厉害。广数980系统。水平已经调过了,求高手。

网友:
不了解数车的结构,但是在其他机床上见过这个问题,可能原因仅供参考:
1,丝杠轴承座安装松动。
2,电机座与轴承座不同心。
应该都和丝杠传动安装有关。

网友:
应该是丝杠安装问题,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没搞过数控车.从控制上分析,系统存在非线性,从正负向有差异看,刚度或摩擦力上不均,可以从这方面入手.供参考

网友:
一般丝杠安装存在问题,没有固定好

网友:
定位销松了,丝杆没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