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轴类车刀刃磨问题

楼主(2013-06-29):
本人车轴类工件一年左右,一直有个问题困扰,就是外圆车刀磨断削屑槽时,砂轮总是被同事们用的棱边都成圆弧形的,这样磨出的圆槽车出的切屑总是成长条很烦人。我一般都是把砂轮修平了才磨刀,很是麻烦。
请问大家有没有其他办法,或是怎么磨刀能避免磨出圆弧槽。
  累…不知道大家能明白不

网友:
单独弄个开槽的砂轮机。

楼主:
弄了个自己用,但很快别人也就用坏了

网友:
这是共性问题,使用的人多,在加上有许多人不会用砂轮,有的人缺点公德心.最好另外装个开槽的砂轮,可安全隐患大,使用者野蛮操作不当会出人命.

网友:
哎 我们公司的砂轮就被别人乱用,被磨的千沟万壑,每次去磨刀让人欲哭无泪,抓狂啊!!!!!

网友:
1,切屑成长条状并不一定是刀的问题,切屑形状和切削三要素的关系也很大。
2,断屑槽的形状,宽度和角度与加工性质的关系比较大,你应该说说你现在做的是粗车还是精车。

网友:
技术和管理的综合问题。
可培训之,规范操作。
另,磨断屑槽没有圆弧?

楼主:
粗车的问题,起码吃刀量在6-7mm时别卷啊

楼主:
槽不是该磨成前直线的不

网友:
这问题好解决,找老板买支装刀片的刀杆,买一盒刀片,可用6个角,省时省力,绝对比你用普通车刀划算,也省去了磨刀的烦恼,